[PIC®/AVR®/dsPIC®产品] 新手求助 PIC16F676问题

楼主(2016-12-19):
/*
* File:   Vtest.c
* Author: Administrator
*
* Created on 2016?12?19?, ??9:05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pic.h>    //pic16f676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uzz  RC4
#define led   RC5
//#define key   RA5

unsigned char LED_DUAN[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无浮点
unsigned char LED_FloatNumber[17]={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76};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H

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int AD_sample=0;
unsigned int AD_result=0;

void delay_ms(uint time)
{
    uint t,k;
    for (t=0;t<time;t++)
    {
        for (k=0;k<80;k++);
    }
}

void deal_ad()
{

    ADCON0=0x81;
    ADCON1=0x10;
    ADSEL=0x01;
    AD_sample=0;

    ADON=1;
    while(ADGO)
    AD_sample=ADRESH<<8|ADRESL;
    AD_result=AD_sample*5/1024;
    //AD_result=AD_result/100;
    count=AD_result;

}
void deal_buzzandled()
{
   if((count>=410)&&(count<516))
        buzz=1;
        led=1;
        delay_ms(10);
    else(
           PORTC=0x00;
            );
    if((count<410)&&(count<258))
    //if(key==1)
        buzz=1;
        led=1;
        delay_ms(10);
     else(
           PORTC=0x00;
            );

}

void display()
{
   LED_FloatNumber[AD_result/100];
   delay_ms(10);
   LED_DUAN[AD_result%100/10];
   delay_ms(10);
   LED_DUAN[AD_result%10];
   delay_ms(10);

}
void main()
{
    TRISA=TRISA|0X21;//RA0 shu ru
        TRISC=0x00;//RC4 RC5 shu chu
        PORTA=0x00;
    PORTC=0x00;

deal_ad();
    while(1)
    {
    // PORTC=0xff;
    //delay_ms(10);
    // PORTC=0x00;
     display();
     deal_buzzandled();

    }

}

楼主:
此程序有问题吗

还有protus 能进行AD转换仿真吗

楼主:
求助求助 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得先告诉大家,程序想实现什么功能啊。

网友B:
可以proteus直接仿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proteus直接仿真

这是一个第三方仿真器,有很多芯片不支持,我也没用过,爱莫能助。你还是用官方的比较好

网友D(2023-10-11):
PIC16F676可以用国产PIN对PIN替代,程序直接烧录,无需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