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如何实现批量烧录(一个编程器同时烧录多pcs产品)?

楼主(2016-12-19):
如题,是否可以实现?
如何实现?
STM8 通过SWIM(ICP)是否能够实现多机通讯?

网友A(2023-02-18):
应该还是不支持批量烧录吧

网友B:
这估计得有特殊的烧录器才行

网友C:
跟烧录器有关系的,我们这种烧录器估计都是单机版本

网友D:
多机通讯好像有点费劲吧,这得对ICP比较了解才行

网友E:
你可以问问ST的技术支持,问问如何操作

网友F:
我记得现在都已经出多MCU烧录了,你找找这款烧录器看看吧

网友G:
一般情况是不支持多机烧录的

网友H:
可用模拟开关实现吧,烧录完成一个切换下一个,但是也不算是同时烧录

网友I:
同时烧录我属实没有啥好的想法

网友J:
应该可以实现,用扩展芯片试试?

网友K:
应该一般情况下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