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数据类型

楼主(2016-12-19):
我想将Hex_Val(0~3.0)放大100倍后取百个十位,现在double num;Uint16 ptr[4],Uint16 Hex_Val。比如Hex_Val=2.5, num=Hex_Val*100=2.5*100=200,只有整数部分,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你Hex_Val是uint16,注定得到的结果只能是整数了,2.5,就是2,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Hex_Val是uint16,注定得到的结果只能是整数了,2.5,就是2,所以。。

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