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iar编译

楼主(2016-12-19):
客户提供的iar工程,和一般的iar工程配置差不多,只是有以下不同

这样编译可以生成.out文件,但生成不了bin文件,并且出现以下错误

当把配置改成和一般的iar工程配置一样时,可以编译通过,生成bin文件,但bin文件非常大,超过了500M,
而.out文件只有500k左右

网友A:
BIN文件不支持分段,所以当0地址有数据,1G地址也有数据,生成的单个BIN文件就有1G大小。
MDK聪明点,这里会生成N个小BIN文件。

你可以让生成HEX文件,然后自己看里面的数据都分布在哪些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N文件不支持分段,所以当0地址有数据,1G地址也有数据,生成的单个BIN文件就有1G大小。
MDK聪明点,这里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N文件不支持分段,所以当0地址有数据,1G地址也有数据,生成的单个BIN文件就有1G大小。
MDK聪明点,这里 ...

在我没改配置的时候,每次编译,当执行到 Build Actions->Post-build command line 会出现如下错误
其实在这时候已经生成.out文件,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