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蒙特温度变送器设计原理

楼主(2016-12-19):
(无正文)

网友A:
要给出具体电路,稳压电源中使用运放做误差放大器也很正常。

楼主:

电路为罗斯蒙特温度变送器模块,图中运放用在电源处,这样设置的意义是什么?

电路图运放LT1490AIMS8的作用是什么

电路图运放LT1490AIMS8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上图中两个运放都不是什么“在电源处”。这两个运放接成比较器形式,上面那个将基准AREF与外部输入(还是跳线?图太小,看不清)比较,用来控制输出侧的MOS管。下面那个将TXA发送段的信号缓冲用于驱动输出侧的晶体管。另外,楼主电路不够全,尺寸太小,无法根据局部电路做进一步的分析。不过,该电路并不难,在完整图纸的基础上,分析开关逻辑即可弄清楚,同时务必看懂左侧芯片的器件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中两个运放都不是什么“在电源处”。这两个运放接成比较器形式,上面那个将基准AREF与外部输入(还是跳 ...

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解答,谢谢,经您讲解,明白了好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中两个运放都不是什么“在电源处”。这两个运放接成比较器形式,上面那个将基准AREF与外部输入(还是跳 ...

老师您好,关于这个电路我还有些问题想向您请教,但是完整电路太大,无法上传,不知道您能否留一个邮箱给我,我好把完整电路传给您。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分别截图上传,注意比例要合适,便于看清楚。

楼主:
次电路为温度变送器电路,J1J2J3J4为传感器接口,可接铂电阻的两线,三线,四线,及热电偶。
问题一,电路的第一部分,有一个元件命为1230DGW,此件不可查,请您给分析一下这个件的作用,以及可能是哪种元件,或哪几个元件组成的?是否可用简单的AD转换芯片取代,而不影响电路的性能?

问题二,分析一下U4A,和U4B作为比较器在电路里怎样工作的?

问题三,为什么要使用很多的二极管,如D4、D3,仅仅是为了获得较小的压降么?是不是出于对功耗的考虑?
十分感谢。

电路的第一部分

电路的第一部分

电路的第二部分

电路的第二部分

电路的第三部分

电路的第三部分

楼主:
引用 楼主:
次电路为温度变送器电路,J1J2J3J4为传感器接口,可接铂电阻的两线,三线,四线,及热电偶。
问题一,电路 ...

老师,您好,不知道您看了我的问题没有,十分期待您的解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中两个运放都不是什么“在电源处”。这两个运放接成比较器形式,上面那个将基准AREF与外部输入(还是跳 ...

老师,您好,根据您之前的指点,我对照电路进行了分心,但是,发现,MOS管似乎始终处于截止状态,这是为什么呢?这个位置原理始终看不懂,希望您给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次电路为温度变送器电路,J1J2J3J4为传感器接口,可接铂电阻的两线,三线,四线,及热电偶。
问题一,电路 ...

1230GW是厂家定制IC,这个确实几乎不可能拿到资料。该器件内含信号放大、补偿、信号调理等部分,无法直接用任何通用系列IC替代,只能全部重新设计。厂家这么做,防止抄板应该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要进一步弄清电路中各个部分的作用,必须进行足够的在线测量,根据波形、电位等等数据才能进一步分析。不过,这么做有什么价值呢?抄板肯定是不行的,只能重新设计,目标产品仅可作为功能和指标标的,无法直接借鉴。
电路中的几只二极管的作用只是降压、隔离、保护等等,不涉及什么对功耗的考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根据您之前的指点,我对照电路进行了分心,但是,发现,MOS管似乎始终处于截止状态,这是为 ...

那是因为没有达到使其导通的工况,具体需要先去分析前级电路的输出及其功能。

楼主:
推荐几本电路设计、分析的书吧,我属于基础差的那类,十分渴望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