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超级电容做备用电池电路

楼主(2016-12-19):
当VDD_IN 12V存在的时候,可以正常输出5V  并且最大电流可以达到1.5A,当我断电的时候 输出电压还是5V,但是电流只能输出40MA ,这是怎么回事,我上电有10min,超级电容已经充满了

楼主:
我说的输出值得是 D4肖特基二极管那里的输出

网友A:
你的10欧姆电阻上有会有很大的压降,40mA,就是0.4V,100mA就1V。换句话说,可以认为电源内阻过大

网友B:
输入电流决定了充电时间

网友C:
7805输出端要加个二极管防止电压反灌

网友D(2017-01-18):
您是两颗2.7V 25F的超级电容串联使用的,您看一下上电的时候电容两端的电压能够加到多大,以及上电时的充电电流,是可以大概计算出电容充满需要多长时间的,和你的充电电流和充电截止电压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