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天冷都要DIY--洗脚水控制器

楼主(2016-12-19):
大家有没这么干了~~~~~~冬天泡脚乃是一大爽事阿

  不过调水温,烧热水要费神,注意。。。。于是年年都作温控制器。。。。。

  今年又开搞了,,,,,,欢迎交流讨论

  今年打算   作个温度提示就收工了,暂时不控制供电进行横温度(不过规划了,预留IO接口,作无线控制),

   规划:

楼主:
犹豫 1, 传感器 和供电方式 的选择,    二极管的+OP 电源不稳定 会有一定误差, 这个方式适合配 DC/DC 5V 和方式

              使用 TMP75 /18B20  数字接口, 就不用管电源了,  电池供给MCU 就是了

网友A:
肯定是PT100啊楼主。。。你拿18B20敢泡在水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PT100啊楼主。。。你拿18B20敢泡在水里面?

不确定有这个元件, 还要标定一次~~~~

二极管除几个点就知道了,  TPM75是~~~有现成的

把温度通过金属引热量到 盒子中, 传感器用热溶胶和金属封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的拿出来继續用呗!

   ~~~~ 找不到了~~  估计是作什么东西用了

楼主:
容器的打算用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确定有这个元件, 还要标定一次~~~~

泡脚的东西精度要求不高没必要标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脚的东西精度要求不高没必要标定吧

刚找到一个  lm35   温度传感器。。。。直接adc即可,标定都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确定有这个元件, 还要标定一次~~~~

大哥。。。PT100啊。。。最古老的温度传感器了。。。
陶瓷,金属的都有。

网友D:
18B20封装后泡水里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PT100啊楼主。。。你拿18B20敢泡在水里面?

有工业级的18b20

网友A:
果然有不锈钢18B20。学习了
话说灰哥~ 头像真帅~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果然有不锈钢18B20。学习了
话说灰哥~ 头像真帅~

我自己还没刷新出来,还以为上传失败了呢

网友F:
首先,下单买个电热泡脚桶。。。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下单买个电热泡脚桶。。。

555555。。。。。才100多块钱  ...比我1天的人工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PT100啊。。。最古老的温度传感器了。。。
陶瓷,金属的都有。 ...

  家里可能没有小的,  热电藕到是有体积大了点~~~~  既然找到了块 LM35~~  直接用这个好了

楼主:
LM35是NS公司生产的集成电路温度传感器系列产品之一,它具有很高的工作精度和较宽的线性工作范围,该器件输出电压与摄氏温度线性成比例。
因而,从使用角度来说, LM35与用开尔文标准的线性温度传感器相比更有优越之处,
LM35无需外部校准或微调,可以提供±1/4℃的常用的室温精度。

    •工作电压:直流4~30V;
  •工作电流:小于133μA
•输出电压:+6V~-1.0V
•输出阻抗:1mA负载时0.1Ω;
  •精度:0.5℃精度(在+25℃时);
    •漏泄电流:小于60μA;
   •比例因数:线性+10.0mV/℃;
   •非线性值:±1/4℃;
    •校准方式:直接用摄氏温度校准;
    •封装:密封TO-46晶体管封装或塑料TO-92晶体管封装;     •使用温度范围:-55~+150℃额定范围。     引脚介绍:
    ①正电源Vcc;②输出;③输出地/电源地。

    •工作电压:直流4~30V;    采用 LM35  的话, 锂电池供电就要升压了,  又怕波纹干扰 ADC 又要来个 TL431 恒流 , 或者来个电何泵电路,
   考虑到  整体都受这个 升压波纹的影响, 还是 统一 由一个 TL431(最大 100ma  估计本项目需要30ma 以内) 或增加小功率三级管来稳压,  或考虑找找有没现成的低波纹的升压模块。

网友F:
引用 楼主:
555555。。。。。才100多块钱  ...比我1天的人工还便宜,

还是自己动手有意思。这个桶,用NTC就行了,以前做过控温精度不高的水浴锅,都使这个,某宝上直接找带铠装、防水的,便宜又靠谱。用个比较器或者运放,几毛钱就可以把控温电路干出来了。加热器得选选,找个低压的,别电着自个儿。
其实刚想说买几支鱼缸加热管插大水桶里一样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自己动手有意思。这个桶,用NTC就行了,以前做过控温精度不高的水浴锅,都使这个,某宝上直接找带铠 ...

。。。。 尽量现成有的元件把。

安全很重要,,,任何一个主电源上的故障都可能要了小命的风险,,  所以不搞长时间的恒温了,(其实也不能泡太久)

另外有一个想法就是还能给小孩煲热水也能用上。

网友G:
就用热敏电阻可以了,1块多一个,不锈钢封装的,带引线,不用标定,直接计算,测洗脚水的话,误差1℃左右

网友H:
首先,在淘宝上下个单,买个恒温泡脚桶,其次,不放心,又在淘宝上下个单,买个隔离变压器,你就会发现,还DIY个毛线了。

网友I:
这是要做个最小系统吗 demo?

网友G:
引用 楼主:
剩下的只有乐趣了~~~~~~ 估计要花  15个 工时   人工已经500块。。。。。 确实没比买成 ...

已经花了这么多,那干脆做的高大上一些吧,要能联网,能手机控制,能预约,能远程预约,能根据你伸进去的脚丫子,给你诊断身体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已经花了这么多,那干脆做的高大上一些吧,要能联网,能手机控制,能预约,能远程预约,能根据你伸进去的 ...

哪可能搞到~~~~ 2610 年。。。。。。 都不行,。。。。 要组团了,

楼主:
    既然偷懒了。。。。。。    打算搞成模拟电路为主的

    LM35  为测温传感器,  通过358/4558 2倍放大信号最后,送 LM393 电压比较器

   通过 单圈电位器(通过 TL431直接提供一个2.5V 的基准电压) 来调高度, 4位半的电压表,测一下电位器对应温度的电压标示出来即可,

  就这样完成了一个粗略的温度控制, 传感器0.25度分辨率, 应该可能识别到2度左右的精度,

电路图和PCB   待补充,上来,

楼主:
目前唯一  不确定的就是 锂电的升压模块了  DC/DC 5V   不知道波纹对 LM35 的工作影响不,

LM35 供电要求 4~28V  锂电充满就能维持在 4V 多点, 但估计只有 10% 的电量处在这阶段, 在放电压就掉下去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目前唯一  不确定的就是 锂电的升压模块了  DC/DC 5V   不知道波纹对 LM35 的工作影响不,

LM35 供电要求 ...

用热敏电阻啊,3V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热敏电阻啊,3V都可以

不想标定阿,这样还要找个恒温源来,保温作标定,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想标定阿,这样还要找个恒温源来,保温作标定,

不需要标定啊!!!

热敏电阻的计算公式为:
Rt = R *EXP(B*(1/T1-1/T2))
对上面的公式解释如下:
1. Rt 是热敏电阻在T1温度下的阻值;
2. R是热敏电阻在T2常温下的标称阻值;
3. B值是热敏电阻的重要参数;
4. EXP是e的n次方;
5. 这里T1和T2指的是K度即开尔文温度,K度=273.15(绝对温度)+摄氏度;

例如我手头有一个 MF58502F327型号的热敏电阻
MF58—— 型号玻璃封装
502 —— 常温25度的标称阻值为5K
F —— 允许偏差为±1%
327 —— B值为3270K的NTC热敏电阻
那它的R=5000, T2=273.15+25,B=3270, RT=5000*EXP(3270*(1/T1-1/(273.15+25))),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需要标定啊!!!

热敏电阻的计算公式为:

EXP   表 PDF 提供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EXP   表 PDF 提供么

不用提供,热敏电阻和一个固定电阻串联分压,AD得到分压值,计算出热敏电阻阻值,根据这个电阻值,直接计算:
temp=Average(Ad_Buff_NTC);              //求平均值
Rt=(3379.2/temp)-3.3;                        //NTC电阻值
T0_inv=log(Rt/100)/3950+1/298.15;
Temperature=1/T0_inv-273.15;

楼主(2017-12-07):
  又到了作温控的日子鸟~~ 哈哈

先更新去年的, 在再作个今年的~~~~

楼主:
目标温度用  流水灯的显示方式来表示  目标温度。

采集到的温度用常亮的方式来显示
用采一个灯作为 5度的指示来提高显示效果。

特点是共用一组 LED 指示灯.    (我懒)

输出使能信号给 SSR 模块 10A 220V  控制一个 1500W 的加热器

30~40分钟左右 系统超时关机

使用效果一般般把~~~~ 有时有错乱的感觉~~

反正   一个是煮水给小孩洗澡,一个给自己煮泡脚水~~~

楼主:
今年 还是用LM35   显示用数码管更直观把~~·     其它的照旧, 最多把采集处理再上过滤波程序处理一下,

网友J:
要是不控制温度的话
我一般就用脚感知温度

楼主(2018-01-18):
引用 网友J:
要是不控制温度的话
我一般就用脚感知温度

烧水时方便~~~~  放哪人就可以放心的去作另的事了

网友K:
LM35+9V电池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