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CYUSB3014做数据传输时,从FIFO读不到数据

楼主(2016-12-19):
用CYusb3014做USB3.0的数据传输,利用同步从FIFO模式,从FIFO读数据时空标志位一直是0,也就是空,读不到数据,请问大神们,这是怎么回事呢?附图

楼主:
这是控制代码
process(current_GPIF_STATE,usb_rd_empty,usb_wr_full)
begin
--next_GPIF_STATE <= current_GPIF_STATE;
case current_GPIF_STATE is

       when USB_RD_IDEL  =>

       next_GPIF_STATE <= USB_RD_W1;

        --usb interface------------------
                usb_cs_buf        <= act_off_usb;
                usb_wr_buf        <= act_off_usb;
                usb_rd_buf        <= act_off_usb;
                usb_oe_buf        <= act_off_usb;

                usb_pkt_buf        <= act_off_usb;

          ----PC write cmd
                   usb_a0_buf        <= '0';
                   usb_a1_buf        <= '0';

                                when USB_RD_W1 =>
                                        next_GPIF_STATE <= USB_RD_W2;
                                        usb_a0_buf        <= '1';
                         usb_a1_buf        <= '1';

                                when USB_RD_W2 =>
                                        next_GPIF_STATE <= USB_RD_W3;
               usb_a0_buf        <= '1';
                         usb_a1_buf        <= '1';
                                when USB_RD_W3 =>
                                        next_GPIF_STATE <= USB_RD_CS;
               usb_a0_buf        <= '1';
                         usb_a1_buf        <= '1';
                                when USB_RD_CS =>
                                        next_GPIF_STATE <= USB_RD_OE;
                                        usb_cs_buf        <= act_on_usb;
                                        usb_a0_buf        <= '1';
                         usb_a1_buf        <= '1';
                                when USB_RD_OE =>
               next_GPIF_STATE <= USB_RD_START_STATE;
                                   usb_cs_buf        <= act_on_usb;
                                        usb_a0_buf        <= '1';
                         usb_a1_buf        <= '1';
                                        usb_oe_buf        <= act_on_usb;

                                when USB_RD_START_STATE =>
                                   usb_cs_buf        <= act_on_usb;
                                        usb_a0_buf        <= '1';
                         usb_a1_buf        <= '1';

                                        usb_oe_buf        <= act_on_usb;
                                        usb_rd_buf        <= act_on_usb;

                                        if usb_rd_empty = act_off_usb then
                                           next_GPIF_STATE <= USB_RD_START_STATE;
               else
                  next_GPIF_STATE <= USB_RD_CS;
                                        end if;

                        end case;
end process;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这是Chipscope抓数据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