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除接受FIFO中的数据

楼主(2016-12-19):
在F28035最小系统板子上开发一个DA卡系统,一块板子发送数据,另一块板子接收数据,需要通过发送和接收FIFO收发数据,接受和发送FIFO都能存放4个字节的数据,所以我的设计的是接收FIFO每接收到4个字节数据就产生一个接收中断读取FIFO中的数据。但是这样的话会有缺陷,如果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都在不间断进行,数据收发都不会产生错误,如果中断,比如信号传输线断开又连接上,这时候数据接收就会错误,我的解决方法是每当发送一个数据块(4个字节)时,就对接收FIFO进行清空,这样就不会因数据接收错位而错误接收数据了,问题出来了,如何有效的清空FIFO??

网友A:
队头和队尾指针重合

网友B:
FIFO是一个寄存器,没有什么指针啊

网友C:
不管内容,只动指针。

网友D:
“对接收FIFO清空”,手册上明确说明使用读的办法。

占了几个FIFO也可以知道。

网友E:
楼主应该使用全双工功能,我觉得这样更好,

不管你指的是SCI还是SPI,都可以这样使用。

网友F:
Scib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0;       //复位FIFO指针为0
Scib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1;       //重新启用FIFO

这样岂不是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