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定时器中断中改变定时周期的问题

楼主(2016-12-19):
STM32关闭ARPE位,就是ARR值可以直接改变,假设当前的ARR值比较大,ARR=5000,当进入定时器中断后,CNT计数器已经计到50(CNT=50),如果这时候给ARR寄存器赋值为30,定时器怎么运行呢,我的猜想是CNT计数器会一直加到65536,然后溢出进入中断,下次CNT比较值才变为50。有没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呢?

网友A:
CNT计数器的值也是可以改变的

网友B:
void TIM_SetCounter(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Counter)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ALL_PERIPH(TIMx));
  /* Set the Counter Register value */
  TIMx->CNT = Counter;
}

网友C:
好像只有 CNT的值只能增 这个模式

网友D:
在设置了值之后,重新设置下CNT的值?如果不改呢?

网友E:
不改 CNT自然会变化 ARR与之相等是可以进入中断的,只不过中断向量就不是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