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信号FFT之后并对其还原的处理

楼主(2016-12-19):
在做音频信号处理,对其进行AD之后FFT,在频域做了相应处理后,欲对此音频信号进行还原,则进行了IFFT,得到的是一组复数,现在要对其进行DA,请教那么该怎么处理这些复数的值??是直接对其进行取模就可以DA输出了么?

网友A:
可以试一下,模拟一个采样信号,经过两次变化之后看看怎么能跟原信号对上

网友B:
处理得不对:频谱的对称性被破坏了,所以还原出现了虚数。

网友C:
如果能保证实部偶对称,虚部奇对称那返回时域应该还是实数

网友D:
如果你只是想去掉频域中能量最高的分量,那你可以对称地清零再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