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板边镀铜怎么做

楼主(2016-12-19):
有个需求,需要PCB板侧边镀铜用来接触导电,请问该如何做?
目前想法做封装放PCB板边,类似邮票孔半空做法?

网友A:
就是邮票孔啊

网友A:
图中 可插焊 可贴焊

网友B:
这就是最普通不过的半孔板了啊,现在很多板厂都能做,把最边上一圈通孔焊盘的中心设计在板边就行了,板厂会给你做好的。

网友C:
这个叫半孔,联系你的PCB厂家,看他们怎么表达,还有是否能做,不是每家都能做的。

网友D:
半孔,取焊盘中心点在板边,这个应该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