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新手发帖,求震动传感器安装解决方案

楼主(2016-12-19):
最近要做一个项目,在一片土地上随机布设震动传感器,然后在远处起爆一定当量的炸药,通过传感器测量震动之后反演出地下结构。现在第一块就卡住了……在土地上如何布设传感器更合适?看到有的方案是在传感器下面安一个锥子,直接扎到土里,但是这样做的话会不会由于和土地耦合程度不同导致误差,但是又想不出其他方案,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请赐教啊。

楼主:
自顶一下,不要沉啊

网友A:
你这搞的太高大上了,给你顶起来。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搞的太高大上了,给你顶起来。赞一个!

主要是没搞过,没有概念,不知道怎么往下做了

网友B:
哦, 搞地动仪呀
近2千年前的张衡都搞出来的东西

不过这里提到的土壤确实是个问题, 不同的土质, 疏密程度, 都是问题.
这个东西还真不太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搞地动仪呀
近2千年前的张衡都搞出来的东西

要怪就怪张衡没申专利,怎么布设有什么想法么,是埋起来好还是扎进去好

网友B:
涉及到灵敏度和精度, 个人倾向于后者.
不过扎多深也是个问题, 可能效果要测试数据来分析

网友C:
那就整一个大小相同的硬板的,将传感器固定放上边的

网友C:
同样的测试条件下,是可以检测不到具体远近不同地点的地下震动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整一个大小相同的硬板的,将传感器固定放上边的

那么问题来了 板子又怎么和地面接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测试条件下,是可以检测不到具体远近不同地点的地下震动情况的

你的意思是实验前先试爆一下,采个样?

网友D:
这个采用硬板的传递真懂得是不是比较好?

网友D:
这些都是相对检测措施的,对于震动传感器来说是可以反映基本的问题的。

网友E:
看了下楼上的建议的,是可以试一下的,,楼主的办法的不太好的

网友E:
振动接触的传到面比较狭小的,不利于信号的收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