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不能识别伪指令#pragma LVP=ON

楼主(2016-12-19):
用的是pic18f25k22单片,mplab IDE V8.92,9.66版本的PICC18 编译器,使用伪指令 unknown pragma "LVP=ON"时,出现警告说是不能识别的伪指令……请大神指点一下……
///////////////////////////////////////////////////////////////////////
#define _HTC_H_
#include <pic18.h>
#include <pic18f25k22.h>
#pragma LVP=ON
void main()
{
        while(1){}
}
///////////////////////////////////////
warning [335]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hfj\main.c; 5.1 unknown pragma "LVP=ON"

网友A:
#pragma config LVP = ON

网友B:
你查一下对应单片机的头文件,这些都是在头文件里面定义的,PIC的一些新型号和老型号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查一下对应单片机的头文件,这些都是在头文件里面定义的,PIC的一些新型号和老型号不兼容。 ...

9.66版本的PICC18 编译器  #include<pic18.h>和#include<pic18f25k22.h>头文件没有使用#pragma定义一些这样的指令。。。支个招呗,大神

网友B:
#pragma这个伪指令是编译器识别,并不需要头文件里面定义。你去pic18f25k22.h这个文件里面找相应能识别的配置字名称,附近肯定有你要找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