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Xilinx Zedboard视频输出的效率问题

楼主(2016-12-19):
我在用Zedboard做一个视频处理系统,其中一个任务是需要将摄像头采集进来的可见光数据数据转置输出,比如摄像头是以640x480采集可见光,那么最后要以480x640输出到显示屏上,我现在是先将可见光数据按产生的顺序存到DDR中,再用AXI-Lite接口(AXI-Full猝发传输地址不能按照一定的间隔累加)从DDR中逐个读出数据并经HDMI驱动输出,但有一个问题是感觉AXI-Lite接口的传输效率不够高,基本上至少需要2~3个时钟周期才能完成一次传输,而前面也提高猝发传输的地址不能按照一定间隔累加(转置输出的要求),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更好办法在zedboard上实现这个转置输出的功能?

楼主:
补充一下:摄像头采集 的一帧数据必须要先存到DDR中,不能直接在PL中建一个BRAM来存整一帧数据。

网友A:
你这种方法有问题

楼主:
那请问是什么问题呢?可以如何改进呢?

网友B:
内存访问效率差.

网友C:
输入缓存16行,输出缓存16行,把图像切成16x16的小块,每次读写都是一块就行了

网友D:
使用pl的hp接口,这个带宽够了。官方例程都到1080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访问效率差.

我也知道,可是必须要这样,后面其实还要对采集进来的图像进行很多处理,比如时域滤波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pl的hp接口,这个带宽够了。官方例程都到1080p了

如果只是直接输出图像肯定是够了,1080p我也做过了,但后面要加入很多东西的,所以我在考虑如何提高转置输出的DDR读写效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直接输出图像肯定是够了,1080p我也做过了,但后面要加入很多东西的,所以我在考虑如何提高转置 ...

是传输效率问题?还是处理时间问题
HP接口比AXI-lite效率高是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传输效率问题?还是处理时间问题
HP接口比AXI-lite效率高是肯定的

这样啊,我先去研究一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