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设计开关电源,变压器是不是要自己自制?

楼主(2016-12-19):
看了几本书变压器都是用公式算出来,看淘宝也没几个规格的变压器,那么请问变压器是自己绕制出来还是买要求用到的磁芯就行?

网友A:
根据自己计算 所用磁芯 线材直径
出个变压器规格书
自己绕指 或者 淘宝定制

网友B:
一般都是要自己定制,开关电源的设计说白了就是高频变压器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