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C8051F系列单片机串口怎样接收小数,比如23.5,谢谢

楼主(2016-12-20):
求助:C8051F系列单片机串口怎样接收小数,比如23.5

网友A:
浮点数也是4个字节,收到4个字节数后强制转换成浮点数,用联合很容易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点数也是4个字节,收到4个字节数后强制转换成浮点数,用联合很容易处理的 ...

我的想法是将接收到的数   百位*100+十位*10+个位    转成整数,
比如要接收 23.5  我这样操作    2*100+3*10+5=235    但是程序没有实现数据提取, 怎么将2,3,5提取出来。

网友B:
一种是对方按 浮点 IEEE 754 标准 处理与发送,你按浮点 IEEE 754 标准 接收并处理。第二种是双方约定将浮点数扩大1000倍变成整数发送,你按整数接收后缩小1000倍变成浮点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将接收到的数   百位*100+十位*10+个位    转成整数,
比如要接收 23.5  我这样操作    2*100+ ...

x=235
bw= x/100;
sw= x%100/10;
gw=x%10%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x=235
bw= x/100;
sw= x%100/10;

程序好像没接收到数据。

网友D:
把你串口上发的原始帧数据发出来瞧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你串口上发的原始帧数据发出来瞧瞧呢。

串口调试助手发的数据就是0-100之间的整数和小数(xx.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你串口上发的原始帧数据发出来瞧瞧呢。

要是把这段程序屏蔽了,改为接收一个字节的数据就可以收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是把这段程序屏蔽了,改为接收一个字节的数据就可以收到。

串口助手不支持发送浮点数,你先转换为字符型,再发送到MCU
或者 改串口助手发送ASCII码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助手不支持发送浮点数,你先转换为字符型,再发送到MCU
或者 改串口助手发送ASCII码的形式
...

串口调试助手不支持发送浮点数,是这样

我是想做一个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0-100之间的整数和浮点数(xx.5)通过串口控制单片机的DAC输出相应的电压,最终通过放大电路控制一个电动机。如果转换为字符型,再发送到MCU或者 改串口助手发送ASCII码的形式
会不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串口调试助手不支持发送浮点数,是这样

我是想做一个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0-100之间的整数和浮点数(xx. ...

浮点数转换为4字节的字符型很简单,用联合体一条语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浮点数转换为4字节的字符型很简单,用联合体一条语句解决了

我试试看吧。

网友E:
要学会变通啊。只要通信协议合适,什么数都不是问题啊

网友F:
用ascii吧  很简单

网友A:
typedef union{float fv;  char send[4]} float_t;当浮点数时使用fv,发送时使用send即可

网友:
字符串转浮点,想那么多干啥

网友:
8051处理浮点数据很麻烦
一般的的做法就是  先花整发送数据然后再还原

网友G:
用union就好了。还不会损失精度。

网友H:
变成整数发送,再按照变整数的方法接收到之后逆向还原

网友I:
这个问题是许多初学者遇到的普遍问题(我有点倚老卖老,见谅)。其实这个很简单,单片机里不用小数,要求数据0-100,带一位小数,你就用0-1000,程序里设定一个uint参数,传送时只有两字节,也不用转换。用串口调试时,设定HEX格式,传数据1000(100.0)时03 E8,500(50.0)时01 F4,305(30.5)01 31。

网友J:
放大倍数 然后分批发送

网友K:
我都是开接收缓冲数组,然后直接强转,简单明了。

网友L:
可考虑使用联合数据结构。在联合数据内部设两种数据类型:一种为浮点型;另一种为字节型。一个浮点数和四个字节型数据可相互转换。串口发送时,先转换成四个字节;接收时,在转换成浮点数。ok!

网友M:
我一般是先将它转化为整数,然后发送,接收到后再还原

楼主:
最近太忙了,没有及时回复,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N:
用指针,比如float是四个字节的,那就声明一个四字节的数组
u8 FLOAT[4];
然后声明一个指向float类型的指针,并指向数组
float *flo = (float *)&FLOAT;
修改的时候修改*flo,发送的时候发送FLOAT
接收之后用同样的方法还原,这样,不会丢失精度
其他数据类型,double,long,等,都可以用相同的方法
在不丢失精度的情况下完全传输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