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电流采集中模拟地与数字地干扰

楼主(2016-12-20):
     最近设计了一个用CS540A采集电流的电路,采用CD4051八选一模拟开关输入各路信号,电流互感器是2000:1的,采样电阻100,数字地与模拟地之间采用0欧电阻相连,发现测试过程中,数字地与模拟地一点接地的位置对模拟信号输入影响非常大,在空载的时候不同位置一点接地,在上位机都会采到干扰的信号(电流),如何取出干扰?有大神遇到过么,求救!  PS:上一版的PCB全部地都接一起,然后一般都有1mA的干扰电流(空载),现在把地分开了反而造成了更大的干扰,而且是一直跳变

网友A:
个人观点:
1.电流互感器已经将 强电与弱电分开了,也就是隔离了。为何又要人为在弱电中分出模拟地?
2.如果是PCB的问题,走线的时候数字线与模拟信号线交叉是最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