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s

楼主(2016-12-20):
我在阅读datasheet时发现Rds在Vgs不变时,电流越大Rds越大。如图。这是说明可变电阻区的RDS小于恒流区的吗?

网友A:
管子的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的具体型号?

已发

网友A:
个人觉得,你更应该看这个图

左边斜线部分,可以认为是电阻固定的线性区。这个区RDS基本是固定的。
右边水平线部分是恒流区。很显然这个区电阻要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你更应该看这个图

谢谢指导!

网友B:
这两个图实际上就是一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