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屏蔽125K频率?

楼主(2016-12-20):
目前有一个项目用到的RFID手环,工作频率125KHz,当手环不用的时候,主机希望不能侦测到手环,由于是特殊用途,不能去做开关去关闭手环的电池供电,这个时候就想屏蔽手环的125K频率,目前用过铜箔或者很厚的可以密闭的钢管,类似于法拉第笼,但是都无法频闭125KHz的频率,请各位大大指教如何屏蔽,谢谢!

网友A:
能否从软件上入手,不用时就不发射信号。

网友B(2021-01-10):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

网友C(2021-02-24):
屏蔽不是办法,因为产生125KHZ也有能量消耗。因此还是想办法关闭才好。

网友B:
很棒帮哦,加油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