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参数整定

楼主(2016-12-20):
PID参数整定时,我先积分,微分,设为0,只加比例系数,参数有振荡,在升温过程中PID返回参数值逐步减小,但加入积分值后,PID返回参数值一直为最大值,不会随着温度上升或下降而减小。
请问我该调试哪里? 我试过不同的积分参数值,最后PID返回参数还是最大值。

网友A:
单环的PID是比较容易整定的,单纯从经验整定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前提是要保证PID算法的正确性,同时知道经验整定的步骤是什么,具体你先认真看下这份文档,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回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