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flash容量问题

楼主(2016-12-20):
我用的是205ZE,手册上说flash容量是512K,但我调试程序是用到了例程中的sector10与sector11(1M容量才有),没有报错,可以正常读写10与11部分的flash。
谁能解释一下?

楼主:
调试环境为IAR7.10,simulator时会报错误,但连接硬件后,就不报错误,并且正常运行。
IAR6.5,时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能正常运行。

网友A:
没保存不代表你可以用,一次没错不代表100次也不会错

楼主:
有4个用了一年多了,还有50个用了一个多月吧,一直没问题。

网友B:
手册上说flash容量是512K,是这512K保证可用;后边的依然可以用,但是不保证可用;

网友C:
是512K的,可能你存储代码本来就在它的范围内没有超出吧;

网友D:
一般flash厂商某一系列只会做一种容量的flash,所以512k的也有可能可以储存1M。区别是标512k的话,厂商只测试512k,后面的容量不测试。

网友E:
也许是512以上部分有缺陷他们就搞成512的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