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一款输出正负5V的稳压芯片

楼主(2016-12-20):
给运放供电,最好是线性稳压的,输入电压不超过12V,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请给推荐一下。不要7805+7905,就是一个片子,对体积有要求

网友A:
7805 7905也有小的;而且这个要看你的功耗有多大,太小了会烫手的。而且看你输入的电压分别是多少

网友B:
我使用的方法是LM2662,就是电路板上有5V嘛?然后在8脚接5V,从5脚出来-5V即可;

网友C:
线性稳压器是无法转换电源极性的,楼主的要求只能用开关电源,去LT、TI、MAXIM的官网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型吧。

网友D:
有这种单芯片输出的,负载电流200m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