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助,下面图中黑色填充部分要没有绿油覆盖,怎么画?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2-20):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软件,如果软件中不好画,可以在AUTOCAD中画好,导入到某一机械层等之类的后按着图形在阻焊层上再描画一次。

网友B:
阻焊层 画个同心圆就OK 了
soldermask T/B

网友C:
楼上正解,但是可能影响钢网开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焊层 画个同心圆就OK 了
soldermask T/B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焊层 画个同心圆就OK 了
soldermask T/B

图上写孔化的两个孔是要连同正面和反面的,并且连接了铜皮的。
那是不是还需要画top bottom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焊层 画个同心圆就OK 了
soldermask T/B

谢谢您的回答,我知道了。
我直接在t/b层敷铜再在solder层画需要的图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