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俄语字母怎么显示

楼主(2016-12-20):
液晶是12864,按照汉子方式取模可以显示,但都是16*16格式,由于俄文字母太多,放不下,能否改成8*16格式呢

楼主:
还是搞不懂,有没有更详细一点的步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搞不懂,有没有更详细一点的步骤

http://www.ps123.net/photoshop/ShowClass.asp?ClassID=358&page=5

这里可下载俄语字库,但不是点阵字库.需要用模点转换工具转换一下,并生成所设置的点阵字模数据.

〓◆ 小工具专揖 共 86个 73.5M ◆〓〓◆ 电子小工具汇集 33种 27.6M 〓◆ 走过路过,勿要错过 哈哈

这里有模点转换工具这个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ps123.net/photoshop/ShowClass.asp?ClassID=358&page=5

这里可下载俄语字库,但不是点阵字库 ...

俄语字体怎么添加呢  现在复制俄语的方法,但是看不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俄语字体怎么添加呢  现在复制俄语的方法,但是看不清,

win xp系统下:
点"我的电脑"一点"控制面板"→点"字体"→点"文件"→点"安装新字体"
win7~win10系统下自己按上面步骤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 xp系统下:
点"我的电脑"一点"控制面板"→点"字体"→点"文件"→点"安装新字体"
win7~win10系统下自己 ...

ж    字体显示不太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ж    字体显示不太清楚

有可能,俄文字母较复杂,8x16可能不容易表达.这个"ж "字母,有斜度的3撇,用8点去分,怎么可能好看呢.你得用16x16点阵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