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创建基于设备库项目的问题

楼主(2016-12-20):
创建CCS项目的时候,没有创建MSP430 DriveLib选项

网友A:
是的。如果需要可以手动添加DriveLib。或者从官网带DriveLib的例程开始

网友B:
不知道从哪个版本开始就没有了,现在就手动添加,或者你手动添加工程之后,这个作为基础工程,别写东西,直接在CCS中复制黏贴修改工程名字就就可以了,这个比手动添加driverlib库快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从哪个版本开始就没有了,现在就手动添加,或者你手动添加工程之后,这个作为基础工程,别写东西,直 ...

网友C:
我通常是直接导入官方的例程,然后在上面修改的。

网友D:
这个lib不是自己填写路径吗?

网友D:
设备库是指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从哪个版本开始就没有了,现在就手动添加,或者你手动添加工程之后,这个作为基础工程,别写东西,直 ...

已解决,用了个另类的方法,导入固件库里边的空工程。顺便问一个新问题,ccs头文件里边的好多函数不知道什么意思,在哪里看函数功能介绍。比如unsigned short __get_SP_register(void);
void           __set_SP_register(unsigned short value);

void           __delay_cycles(unsigned long cycles);

unsigned int   __even_in_range(unsigned int val, unsigned int range);

void           __op_code(unsigned short op);,找不到源函数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备库是指的什么?

Driverlib,固件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用了个另类的方法,导入固件库里边的空工程。顺便问一个新问题,ccs头文件里边的好多函数不知道 ...

这些函数是和开发环境有关的,可以翻看开发环境相关的手册

网友E(2018-03-04):
怎么导入下载的库?  也不知道这个库是不是能用的,msp430f5529   很多官方的例程都用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怎么导入下载的库?  也不知道这个库是不是能用的,msp430f5529   很多官方的例程都用不了 ...

不会啊,我这里例程都没问题

网友F(2018-06-27):
先确定你是否在APPcenter安装了MSP430 complier,软件可能认为你没有安装,你需要在CCS里面添加你所安装的compl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