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屏蔽125K频率?

楼主(2016-12-20):
目前有一个项目用到RFID手环,工作频率125KHz,当手环不用的时候,主机希望侦测不到手环,由于是特殊用途,不能去做开关来关闭手环的电池供电,这个时候就想把手环放在一个特制的地方,屏蔽手环的125K频率,目前用过铜箔或者很厚的可以密闭的钢管,类似于法拉第笼,但是都无法频闭125KHz的频率,请各位大大指教如何屏蔽,或者不屏蔽有其他办法也行,谢谢!

网友A: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43027243460.html?spm=a261b.2187593.1998088710.3.ybKigv

网友B:
想法的方向性有误,屏蔽法要使用金属材料,而且对厚度、缝隙等有严格要求,这不但增加成本,更会给使用者带来很**烦。而且,持续的工作,你的电源怎么解决?正确的思路是平时停止发送,只有在适当的时候才启动发送,这需要用到双向无线通迅,或者根据其它条件判明手环何时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的方向性有误,屏蔽法要使用金属材料,而且对厚度、缝隙等有严格要求,这不但增加成本,更会给使用者带 ...

谢谢chunyang大大,这个手环项目我们是外购的,手环内置了3.7V/1000mAH的电池,原厂的说法是预计每天工作8小时的话,可以工作2年,2年后直接扔掉换新的(又可以产生GDP)。只要主机不去跟手环通信,手环就会进入睡眠模式。现在主机设置的定期1秒钟会去和手环通信(当然也可以调整到2到3秒,只是特殊的使用环境要求不能太久),如果这样24小时工作,1年都用不了就没电了,用户肯定无法接受的。所以才想到当手环不用的时候,如果屏蔽信号,就可以让手环睡眠了,达到延长使用时间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43027243460.html?spm=a261b.2187593.1998088710.3.ybKigv

谢谢tyw大大,我们去买来试试看

网友C:
屏蔽材料的壳体需要接地才会有比较好的屏蔽效果~

网友C:
屏蔽材料的壳体需要接地才会有比较好的屏蔽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蔽材料的壳体需要接地才会有比较好的屏蔽效果~

有接地的,用的很粗的铜线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chunyang大大,这个手环项目我们是外购的,手环内置了3.7V/1000mAH的电池,原厂的说法是预计每天工作 ...

手环的设计没问题,思路就是我前面说的,不合你的要求,可以让厂家更改,比如降低查询次数,延长查询周期,另外还可以控制查询信号的场强,降低覆盖范围等等,总之,屏蔽的想法不切实际。

网友D:
主机把125K关闭了不就可以

网友E:
如chunyang所说,金属材料屏蔽,对缝隙有严格要求。
我曾把晶体管收音机放到铝饭盒里面并盖上盖子,盖子与饭盒重叠的缝隙约8mm。收音机照响不误。再把饭盒放到铁皮柜里,仍然能够听到。但我用力压紧盖子后,收音机就不响了。显然,压紧后盖子和饭盒的一圈缝隙均接触良好,才起到屏蔽作用。盖子与饭盒仅几点接触,不能屏蔽信号。
另外,我怀疑频率125kHz是125MHz之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chunyang所说,金属材料屏蔽,对缝隙有严格要求。
我曾把晶体管收音机放到铝饭盒里面并盖上盖子,盖子与 ...

125KHz倒是没错,为RFID的标准之一。正是该频率不高,屏蔽起来缝隙很难控制好,对屏蔽罩的结构和工艺有一定要求。

网友F:
奇怪, RFID  不是被动, 电源么, 没有读卡器的供电,  他的线圈是不发射的才对阿????

网友G:
前两天刚看过央视的节目,撒贝宁的节目好象:把正在通话的手机包好丢进盐水中,立马没信号,还用高压电拉电弧也没有火花出现,你参考一下?

网友H:
你有125khz频率发射的电路图吗?能否分享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奇怪, RFID  不是被动, 电源么, 没有读卡器的供电,  他的线圈是不发射的才对阿???? ...

可以被动,也可以有电源.现在LZ是有电源的,想要监测器被装聋子哦.想让手环免检?晕,LZ在做死马东东?

正解,看到现在,T叔貌似是第一个明白楼主意图的

网友I:
跟帖的几位没有好好看楼主说的啊。。。

楼主的手环有休眠功能,但是楼主的情况是,主机因为特殊原因,必须频繁工作,发送唤醒手环命令,如果不找一个屏蔽的东西的话,手环会一直被唤醒,导致电量很快耗光

应该是楼主公司没有独立开发能力,采购的现成的东西,否则就不必要找这个屏蔽材料了

网友J:
这让我想起了苹果的鼠标,如果有一台机器不关机,就会扫描 所有鼠标,然后总是会很快耗光,大约2节南孚一个月用完.最后某一天,我们关掉了那台电脑,于是所有鼠标用电量全部降下来了...哈哈哈...

网友K:
楼主这东西你确定是个手环?3.7v1000mah电池,还要一直开启的检测,,,,

网友L:
1000mA·h的手环!!!?

网友M:
125K的ID读写我也做过产品和项目,二楼的吸收材料也挺好
也可以试试看金属布做布袋,把手环放里面去屏蔽电磁信号,
淘宝上有的,孕妇抗辐射用的布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