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oost 芯片升压问题?

楼主(2016-12-20):
预想是把锂电池的3.6V电压通过EUP2570升压到3.9V供GPRS模块使用。考虑到功耗问题,使用单片机IO口控制MOS管IRF7314通断来供电。当IRF7314导通时EUP2570能正常输出3.9V电压,当IRF7314截止时,IRF7314的D极(漏极)电压0.07V,二极管(MBRA210LT3G)正极点电压也是0.07V,但是二极管的负极有1.18V左右电压,难道是GPRS端输出电压,可以GPRS没有给供电,这电压哪里来呢?大神们帮忙分析下。

网友A:
4脚是使能端 干嘛搞个MOS?多此一举

网友A:
注意 mos内部的二极管

网友B:
EUP2570是非同步升压DC-DC,控制使能脚是关不断的。
楼主选型有问题,应该选用同步整流升压的DC-DC,就可以直接控制使能脚了,况且EUP2570输出电流能力也不见得够用哈
推荐SGM66051,楼主评估下

网友C:
这种显然是直接供电就可以。需要关断的话加个MOS做开关。

网友D:
等电路稳定了再测量电压 而且最好用示波器

网友E:
没有明白人家的意思,人家说的是关断是可靠的,但是GPRS那边却有电压。很简单的事情,让与GPRS的控制线处于L状态即可

网友F:
我做过这种升压带控制关断型的案子  你加我Q给原理图  一三六九六九六二三零

网友G:
你的电池是可充电电池吗,标称是3.6V?,还是说充满电是4.2V的那种?看了你的这个选型有问题,芯片给出资料是2A电流极限,没有看到你的GPRS模块资料。不过大部分在某些情况下室友2A的脉冲的,如果你用这个芯片就有可能出现一个问题,在瞬间启动2A的时候,升压芯片本身进入保护。也就是关闭了。有可能时间比较短,芯片本身可以恢复,但是对于设计产品来说,这个是硬件一个BUG.

网友H:
好像要用BOOST-BUCK电路,或者用升压芯片做成SEPIC

网友I:
只有一种可能,GPS模块漏电了。模块可能不只3.9V电源吧,其他电没关断只关断3.9V就很可能漏电至3.9V,或者模块的其他信号管脚有电也是会漏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