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ucleo-F413ZH创想】+导航

楼主(2016-12-20):
使用IMU+GPS实现导航系统;GPS处理有什么好的方案,还有就是如果使用QT编写上位机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求指导

网友A:
QT,买本书看看;

GPS找厂家,会提供相应的方案;
参考下就可以了

网友B:
网上有很多视频教程和PDF版本的电子书。

网友C:
主要就是通信和窗口程序的编写吧?

网友D:
直接跟GPS通信就行了。用ST自己的图形界面就行。

网友E:
加个触摸屏和传感器模块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