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符号数和有符号数相互转换

楼主(2016-12-20):
(无正文)

网友A:
同样的位宽下,无符号数的取值范围比有符号数(正数部分)大一倍,如果实际情况下无符号数的数值不会因此而超过有符号数的正数部分取值范围的话,强制转换成同位宽的有符号数就行了。否则要有符号数要增加位宽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位宽下,无符号数的取值范围比有符号数(正数部分)大一倍,如果实际情况下无符号数的数值不会因此而 ...

谢谢了,最后解决了,利用同样位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