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ucleo-F413ZH创想】+多轴多轴运动控制器

楼主(2016-12-20):
基于这个芯片的特点,应用片上丰富的PWM资源和通讯接口资源,可以实现一款智能的多轴运动控制,可以设定速度,传动变比,加减速曲线等参数,实现多个电机的联动控制。
另外可以通过多种通讯方式来访问和控制控制器。
该控制器可以应用在飞控,雕刻机,绣花机,机器人等场合。

网友A:
用CANopen总线控制?

网友B:
可以控制多个步进电机

网友C:
运动卡主要用于电机运动平台的控制,比如切割机的控制,3D打印机的运动控制

网友D:
一般STM32的PWM都有8路,可以同时控制8路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Nopen总线控制?

初步计划上面加CANopen 401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STM32的PWM都有8路,可以同时控制8路的电机。

是的,8路对于一些简单的机器人或者转台等已经足够了。

网友E:
楼主这是想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