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运放搭的减法电路,各通道的值算出来不一致

楼主(2016-12-20):
大家好,电路图如下所示,一共有8个这样的电路,8通道的。理论上讲,输出应该为CH1 = 2*JIB-JIC; 信号大小为100mV左右。实际上用的是TI的OP07C和OPA277U.两种型号的运放都试过了,结果与2*JIB-JIC有偏差,OPA277最多相差0.1mV,OP07最多相差0.3mV;而且,这个误差是跟着运放走的。运放互换一下,误差也跟着走了。因为接触模电比较少,不知出现这样的现象正常吗?因为要求的精度比较高,所以不知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谢谢!

网友A:
有误差正常,因为有失调电压和电流这个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误差正常,因为有失调电压和电流这个参数的。

恩,了解,但失调电压是10uV级的,这个差了0.1mV,感觉有些大哦

网友B:
电路板的问题?电路板是怎么搭的了,应该和电源也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的问题?电路板是怎么搭的了,应该和电源也有关系的。

额,不是搭的,4层板。主要不知道,几十uV的Vos会不会导致结果误差到0.1mV

网友B:
@airwill @玄德 @maychang 照你这么说,电路是人家使用过的电路,只不过你的运放变了,而出现了问题,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irwill @玄德 @maychang 照你这么说,电路是人家使用过的电路,只不过你的运放变了,而出现了问题,对吧 ...

对,是参照别人的电路,但我不知道设计者的需求精度是多少,可能我们精度要求更高。
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appnotes/00687c.pdf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是参照别人的电路,但我不知道设计者的需求精度是多少,可能我们精度要求更高。
ww1.microchip.com/d ...

打开你这个链接,是错误404.去掉www.你输入网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你这个链接,是错误404.去掉www.你输入网址试试

是MicroChip的RTD电路参考设计,名字叫AN687,连接不是WWW开头,是WW1开头。
设计中使用的运放是MCP609,Vos有250uV,更差。

网友C:
说实话,不论100mv是输入端还是输出端,零点几的误差挺不错了。

要想更好:
1、选更好的芯片,Vos小的,精密的芯片。
2、算式里的所有电阻都要选精密、低温飘的,大约1%或更高,100ppm或更高。
3、提高电源质量。
4、布线,屏蔽,防串扰。
5、测量也很重要。

网友D:
op07有偏置调零功能的。offset引脚用上啊。

网友E:
直接用TI或max的温度调理IC 。

网友F:
我好象回复过这样的问题了, 怎么没有看到呢

我想, 这是由运放的输入失调引起的, 既然精度要求这么高, 可以考虑增加一个失调补偿来解决.
或者试试零漂移器件
TLC2652A,  LMP2021 等, 去网上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不论100mv是输入端还是输出端,零点几的误差挺不错了。

要想更好:

基本了解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op07有偏置调零功能的。offset引脚用上啊。

恩,是一种方法,不过量产的话就不太现实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好象回复过这样的问题了, 怎么没有看到呢

我想, 这是由运放的输入失调引起的, 既然精度要求这么高, 可以 ...

之前没查到哈 谢谢!我去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好象回复过这样的问题了, 怎么没有看到呢

我想, 这是由运放的输入失调引起的, 既然精度要求这么高, 可以 ...

已经申请了零漂移器件;
请问失调补偿电路是指在TRIM脚加电阻调整吗?还是通过电路自动补偿到输入端?有这样的电路吗?因为涉及到量产,所以要考虑生产的可行性。

网友F:
自动补偿并不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