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想自己做一个windows程序求老司机

楼主(2016-12-20):
因为自己写的单片机代码,有很多数据压迫配置,方式是串口,就像做个软件弄一下。
第一步:我把要发送到单片机的数据直接编译到软件中,和单片机进行协议通讯,配置单片机所需要的数据。
第二部:可以在软件界面上设置参数,然后发送到单片机中。

准备用C#,求老司机推荐学习资料,基于我的基础。软件VS2010会一点点,C语言过关

网友A:
楼主若懂点C++可以考虑用Qt,C#也好用,网上找个入门教程,然后自己边做边学,一两个星期基本上也能搞定

网友B:
MFC吧,好像都是用这个,或者用QT来做更好

网友C:
C#或者C++用MFC,主要就是做好串口收发和协议解码,界面里放几个文本框和按钮就足够了

网友D:
我 用MFC    VS2013
因为 嵌入式都是用C开发,用VC++的MFC 比较方便移植,代码方便COPY。

通信可以用 USB HID 或串口。

网友E:
如果只是这个,任何支持C/C++的都合适(两边代码容易共用),找个对应的串口例程改改就好了

网友F:
如果是c/c++的,開源的都很多,如果是c#,估計不太好弄,

网友G:
MFC有点基础,估计一周搞定

网友H:
用Qt,MFC也很方便

网友I:
单片机的数据直接编译到软件中  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