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艺不精,求大神帮忙分析这个放大电路

楼主:
直流48V供电,产品应用于汽车上的倒车语音提示,负载是蜂鸣片。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电源改成24V直流供电,输出端的声音会变小,要怎样修改电路参数才可以达到48V供电时的音量大小?

网友A(2016-12-20):
R1R4R5考虑减少到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R4R5考虑减少到一半。

刚刚按照你的建议修改阻值,但声音依然比48V小很多。

网友B:
如果是PWM 输出的,怎么改啊。

网友C:
语音芯片和蜂鸣片有没有电压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语音芯片和蜂鸣片有没有电压要求?

语音芯片就是5V啦。
蜂鸣片得到的电压显然是只有一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网友C(点评):
看来只能换蜂鸣片。

网友D:
24V驱动蜂鸣片,是可以达到3米80dB以上的效果的。
我这里有客户就是用一颗芯片升压24V驱动蜂鸣片,声音非常大

网友E:
首先,你这一堆东西看起来复杂,其实就是一个小电平控制大电平的电路!我觉得你可以把q3q4去掉,然后用一个电阻串接到大电平。蜂鸣器两脚接在两个三极管的集电极上。

网友C:
4个三极管不要,改为变压器是否可行?

网友F:
换蜂鸣片,最好的办法是不再采用原电路,而是换用一片廉价D类功放,配合合适的扬声器,声音会比你原来48V的还大,而且成本高不了多少,对于汽车根本不算个事。

网友G:
换24V的蜂鸣器,要么做升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这一堆东西看起来复杂,其实就是一个小电平控制大电平的电路!我觉得你可以把q3q4去掉,然后用一个 ...

没看懂,大神讲解下。

网友I:
可以加个1:2的变压器接到蜂鸣器,参数自己算

网友J:
你这是开关电路,不是放大,蜂鸣器相当于直接接在电源上(不同时间段,电源流向不同),电源一半了,声音就一半了,换蜂鸣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J:
你这是开关电路,不是放大,蜂鸣器相当于直接接在电源上(不同时间段,电源流向不同),电源一半了,声音就 ...

那蜂鸣器是不是画错了,应该是个喇叭吧,蜂鸣器有正负吧

网友K:
压电蜂鸣片是电压驱动型的元件,提升驱动电压就可。同意12楼的说法,并联电感,只用一个三极管,利用关断时候电感的反电动势驱动。当然三极管耐压,保护那些要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压电蜂鸣片是电压驱动型的元件,提升驱动电压就可。同意12楼的说法,并联电感,只用一个三极管,利用关断时 ...

U1的3脚和4脚哪一个脚接三极管呢?语音IC有两种输出方式,PWM和DAC,DAC只有一个输出脚,PWM有两个输出脚,3脚和4脚是PWM输出的两个脚。一个三极管无法完成正常的声音输出,失真会很大。假如是DAC输出方式,可以使用一个三极管再加升压电感提高较大音量。

网友C:
语音与声响电路是否一样?

楼主(点评):
不一样。语音电路很简单,5V供电,2个输出端接喇叭即可,但是音量达不到90分贝(警示作用)。所以使用原理图中的电路提高分贝。

网友C:
   "语音电路很简单,5V供电,2个输出端接喇叭即可,但是音量达不到90分贝(警示作用)。所以使用原理图中的电路提高分贝"
    如果象警车那样仅发出声响,语音芯片输出加自耦升压驱动蜂鸣片;如果功率不够,三极管放大后再升压,应该不是很难的。

网友L:
最简单的方法:换24V蜂鸣片。
如果要与48V的通用,增加电感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