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WF17芯片

楼主(2016-12-20):
各大神谁知道这个是什么型号芯片吗?丝印:第一行5WF17  第二行NX707 右边一个镁光的**   封装是SOP16

网友A:
确定封装是SOP16的吗? Micron BGA封装的丝印倒是有这个印法

网友A:
NX707才是丝印,型号是:MT29F1G01ABAFDSF-ITES:F
很少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NX707才是丝印,型号是:MT29F1G01ABAFDSF-ITES:F
很少见到

请帮我看下芯片,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帮我看下芯片,谢谢

MICRON官网显示丝印NX707对应的就是 MT29F1G01ABAFDSF-ITES:F 这个型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CRON官网显示丝印NX707对应的就是 MT29F1G01ABAFDSF-ITES:F 这个型号呢

就是搞不清此料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搞不清此料型号。

官网显示为机密(Micron Confidential),找不到更多资料,你们这用在什么产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