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程序运行不正常

楼主(2016-12-20):
我的电路是用stm32驱动12v的电磁锁开关,stm32的引脚接一个npn三极管+pmos控制电磁锁,在简单的测试一下电路的对错的时候,把io设置为推挽输出,主程序只执行开、延时、关、延时,仿真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拔掉jlink之后就只能运行其中的一个命令,很不理解是为什么。

楼主:
程序时序问题,原谅我太年轻。。。

网友A:
电路和程序都贴出来看看。

网友B:
把单片机引脚与电磁锁开关隔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