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50V电压如何得到

楼主(2016-12-20):
怎样才能将-12V的电压转换为-50V电压,求解了?

网友A:
最简单的也是最直接的,用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也是最直接的,用变压器。

如果是-12V的直流电压呢,感谢!

网友B:
小功率的,用电荷泵原理,大的用DCD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也是最直接的,用变压器。

直流怎么用变压器,

网友C:
用输入12V,输出48V的DC-DC模块,只是输出电压低于50V.

网友D:
三个独立—12V串联可以得到—48V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是-12V的直流电压呢,感谢!

不知道开关电源吗

网友F:
boost开关电源。

网友G:
找两个TEN5-系列DC-DC,输入并联,输出串联试一试,不过这个有点贵,可以选国产WRB2412YMD

网友H:
开关电源啊.很简单的负压方案.还有正压转负压.很容易做的.原理也简单.lm2596的手册就有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开关电源啊.很简单的负压方案.还有正压转负压.很容易做的.原理也简单.lm2596的手册就有推荐 ...

能转到-50V吗?

网友H:
你看看手册啊.我记得有一个高压版本.但是忘记多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