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MHZ信号用20cm导线传输出现问题?

楼主(2016-12-20):
(无正文)

网友A:
“20MHZ信号竟然不能用20cm导线传输?”
人家可没有说“不能”,说的是“需要考虑反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MHZ信号竟然不能用20cm导线传输?”
人家可没有说“不能”,说的是“需要考虑反射问题”。
...

是的。
一般来讲,20MHZ也不算高,20cm 线缆也不算长,
他俩在一起,难道真的需要考虑 线缆特性阻抗 和 端接电阻的事吗?

还望老师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一般来讲,20MHZ也不算高,20cm 线缆也不算长,
他俩在一起,难道真的需要考虑 线缆特性阻抗 和 ...

要求严格时,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严格时,需要。

老师,依照您的经验,20MHZ用20cm线缆传,不做任何措施,信号会恶化到什么程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依照您的经验,20MHZ用20cm线缆传,不做任何措施,信号会恶化到什么程度? ...

看你的要求是什么程度。要求不高的话,说没有影响也可以。
譬如电阻,你要求的精度为5%,现在用1%的电阻,你认为很好。但这支电阻绝对不能用到电桥里面。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直接传输,要求高就要做阻抗匹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要求是什么程度。要求不高的话,说没有影响也可以。
譬如电阻,你要求的精度为5%,现在用1%的电 ...

电桥里面,精密电阻为啥不能代替普通电阻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桥里面,精密电阻为啥不能代替普通电阻啊?

我说的是误差1%的电阻不能用在电桥里面,因为电桥里面对电阻精度要求远高于1%。

网友D:
必须要考虑,还有就是V=f*波长。 V应该是光速的的0.6倍计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误差1%的电阻不能用在电桥里面,因为电桥里面对电阻精度要求远高于1%。 ...

电桥要求的精度至少是多少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桥要求的精度至少是多少啊?

看电桥精度等级。
通常直流电桥有0.2级、0.1级、0.05级等,即误差不超过0.2%/0.1%/0.05%。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桥要求的精度至少是多少啊?

标准电阻是由锰铜丝制成,锰铜丝拔出来之后先要退火。绕制时在骨架上不能紧绕(防止锰铜丝受力影响电阻值),是松松地盘绕在骨架上。用手一摇,漆包的锰铜丝会哗哗响,在骨架上晃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电桥精度等级。
通常直流电桥有0.2级、0.1级、0.05级等,即误差不超过0.2%/0.1%/0.05%。 ...

哦哦,thank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标准电阻是由锰铜丝制成,锰铜丝拔出来之后先要退火。绕制时在骨架上不能紧绕(防止锰铜丝受力影响电阻值) ...

叠层电阻呢?

网友A:
“叠层电阻呢?”
我不知道叠层电阻结构和工艺,但肯定不是线绕,也不可能很精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叠层电阻呢?”
我不知道叠层电阻结构和工艺,但肯定不是线绕,也不可能很精密。 ...

搞错了,sorry,电阻电感搅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