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求助!修改固件后无法识别CYPRESS

楼主(2016-12-20):
型号cy7c68013A,本希望修改固件程序,把端点缓存加大,程序修改后通过Console EZ-USB烧录完  再上电 电脑不识别USB接口  驱动重新加载 没有用 哪位大虾有建议啊

网友A:
固件描述符是不是没搞对,端点大小在固件描述符要和固件reg设置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