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Cortex M3的库能在Cortex A7上使用吗?

楼主(2016-12-20):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弱智的问题,我手头拿到一套传感器的Driver, 基本I/O有代码,但是它的一套传感器数据处理算法是用gcc IAR Keil几个编译器编译的库文件,使用的平台为M0-M4, 而我想在pcDuino上使用它,谁知道碰到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

楼主:
都回答不了吗?

网友A:
你还是用一个M4读温度 然后用串口通信罢了

网友B:
平台不同,一个是 Cortex-A,一个是 Cortex-M,链接程序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台不同,一个是 Cortex-A,一个是 Cortex-M,链接程序会报错。

这两个不是同一套指令体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用一个M4读温度 然后用串口通信罢了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