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00KHz-200KHz的功率放大电路

楼主(2016-12-20):
各位大佬们,请帮个小忙,给推荐个功率放大电路,要求如下:

电压增益:10倍(20dB)
输出功率:10W
频率特性:100KHz-200Khz(-3DB带宽)(正弦波)
输入阻抗:约10K
另外:整个电路消耗的功率越小越好。

从一本书上看到了如下电路,但在200KHz时存在明显的失真,请问啥原因?

谢谢

网友A:
LM3886也许可以。

网友B:
交越失真,在图腾柱一侧关断的时候无法保证另一侧马上开启~

网友C:
交越失真了。调整R5、 R6、,R7 使输出级工作在甲乙类即可,但是功耗会增大

楼主:
LM3886的频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越失真了。调整R5、 R6、,R7 使输出级工作在甲乙类即可,但是功耗会增大

谢谢你的建议,如何调整R5、R6、R7能否给指点下?

网友D:
R1,R5太小,增大,R2根据情况调整

网友D:
Q2,Q5形成的电流源有多大电流,根据这个电流调整电阻

网友E:
交越失真,加上两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