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AD17你们在使用的过程中有出现什么问题么?

楼主(2016-12-21):
我目前在使用的过程过遇到的有:
1.PCB不能保存
2.PCB覆铜问题,如,TOP层已经覆铜完毕也没有错误,现在将TOP层的覆铜复制一次再粘贴,更改到BOTTOM层,那个铜皮不能更新,依旧是在TOP层!在使用6.9版本的时候是可以自己再更新。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覆铜形状保持一致。或许AD17不支持这种操作?
3.接2  复制出来的铜皮会使得整体报错,不是很好删除(复制出的铜皮颜色标识与源是一样的,但层却不一样)。
4.AD17的错误检测项多了很多,连SLODER的宽度也要检测。。。
总之,好不习惯。

楼主:
放置了一个挖空,点了覆铜,但是挖空并没有出现,错误倒是出现了一堆。。
(之前的几个帖子怎么结不了

楼主:
好吧,现在的覆铜更新是在选中覆铜后,右键,多边形操作那边。(还是以前的覆铜简单,双击覆铜确认下就可以再次更新了,好像多了个XSIGNALS,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A:
现在还不稳定,等稳定版出来了再用,再说了。新版的好多功能大部分人是用不到的

网友B:
不能导出EXCEL格式的BOM清单

网友C(2017-03-17):
AD17动态布线一直出错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IwMjU4fDc4NTZiNTg4fDE3NjQxOTczOTd8MHw%3D

网友D:
关导入之前版本的文件,就特麻烦

网友E:
鼠标右击-->Options-->Preferences-->PCB Editor-->General-->然后在右侧找到Polygon Repour-->选择Always
保存之后,再次试试就可以自动覆铜了。

网友F(2017-07-27):
一新建PCB的工程,在对丝印进行全局修改时,字体高度能修改,但字体宽度莫名其妙的无法修改,被锁定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G(2018-06-22):
我用的AD2017,复制PCB,PCB一经复制粘贴后原来补的泪滴就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有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