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这个Quartus ii怎么**?

楼主(2016-12-21):
我安装了QUartus ii,可是打开时老是弹出这个界面

是不是没破解好?应该怎么破解?谢谢

网友A:
到本论坛下载相应版本的crack

楼主:
我尝试着**了一下,不出现上面的界面了,可是编译出错
Error (119013):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support the EP4CE10F17C8 device
Error: Quartus II 32-bit Fitter was unsuccessful. 1 error, 1 warning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334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Wed Dec 21 10:34:21 2016
        Error: Elapsed time: 00:00:05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1
Error (293001):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3 errors, 10 warning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本论坛下载相应版本的crack

谢谢,可是我不知道在哪下载?能告诉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可是我不知道在哪下载?能告诉我吗?

全站搜索,搜不到去csdn上搜,再不行我去帮你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站搜索,搜不到去csdn上搜,再不行我去帮你找

谢谢,找到了

网友A:
你做软件算法的吗?怎么用fpg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软件算法的吗?怎么用fpga了

我刚开始学

网友B:
试试,不知道你是不是64位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不知道你是不是64位系统

弄好了,我的是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