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TOP-4412精英版在Android下4G模块联网?

楼主(2016-12-21):
大家好,请问一下有没有在Android下搞过4G模块的?近期在学习给老师做一个项目,用SIM7100C在4412的Android4.4下实现联网,Ril层的接口应该是没问题的,库文件已经编译出来替换了;但是打算用PPP拨号的时候,发现chat脚本不能够执行:

然后采用NDIS方式的时候,又发现Android下没有设备节点:

以上两种方式,我都先在Linux最小系统上调试过,都没有问题,但是到了Android下一直没能解决,还望大家帮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
没用过iTOP-4412

网友B:
3G 4G调试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问题,每个模块都可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
但是有一个基本的调试思路:
1.内核是否配置了支持usb以及ppp(这部分是通用的,内核自带,配置了就成)
  成功之后会有ppp节点
  注意要需要对应模块的驱动,如果是中兴华为之类大厂的,都会自带驱动的ID
2.接上模块之后要生成 ttyUSB*类似的设备节点
  3G/4G通信就是通过这个通道来传输数据的
3.通信脚本的编写
  通信脚本wcdma,chat等等,不同的模块稍微有点不一样,不过一般都是能够在网上找到对应的
大多数情况做了以上几步,就可以完成3g、4g上网了

如果有问题:
建议不使用脚本来通信,使用AT指令来测试。
1.使用AT指令测试开发板和模块是否通的
2.然后测试3G、4G的卡是否找的到
3.测试3G、4G的卡的是否有信号

另外有的模块是否要设置密码。我弄过的wcdma好像是不用密码的。

在android层调试会遇到另外的问题,原因太多了,没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