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GPIO输出方波脉冲波形倾斜

楼主(2016-12-21):
全桥逆变驱动信号,PWM和GPIO输出信号倾斜。如图所示,并且延迟时间越长,倾斜越明显。只输出PWM,波形正常。排除示波器AC耦合和探头地线断掉原因。C:\Users\dell\Desktop

网友A:
波形大概是对的,但是地偏移了,本来怀疑是耦合的原因,但是楼主排除了。等待别人的答案。

网友B:
应该是电路哪儿的问题,GPIO出来后的波形可以通过一个电容耦合出来。

网友C:
是漂移了还是偏移了?

网友D:
感觉是叠加了什么低频信号。

网友:
看起来波形没问题啊,应该是你输出的波形就有问题吧,滤波电路引入了其他杂波?

网友E:
示波器探头没有调好?

楼主:
谢谢大家。是这台示波器出了问题(不知道什么问题),换一个示波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