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各位大佬,这种IC内部原理图里面的图标什么含义

楼主(2016-12-21):
请问下各位大佬,这种IC原理图里面的图标什么含义,哪里可以查到吗,搜索关键字是什么

逻辑符号数电的可以查到,但是有些通信的,哪里查呢?

搜索关键字是什么?非常感谢!!!

楼主:
Block Diagram ,叫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Block Diagram ,叫这个。

这两个英文单词的意思是“结构框图”,原理图中的图标是可以根据画图者自己定义的,阅读者大多数也能理解图标的大概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英文单词的意思是“结构框图”,原理图中的图标是可以根据画图者自己定义的,阅读者大多数也能理解 ...

那么如何能够正确大概的理解呢,我觉得很多都有歧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如何能够正确大概的理解呢,我觉得很多都有歧义

本来就是自己定义的,有歧义正常。如果是官方的图的话,看help文档,应该会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