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转】解析单总线协议(1-wire)

楼主(2016-12-21):
一、单总线协议(1-wire)

1.定义:主机和从机通过1根线进行通信,在一条总线上可挂接的从器件数量几乎不受限制。

2.特点:这是由达拉斯半导体公司推出的一项通信技术。它采用单根信号线,既可传输时钟,又能传输数据,而且数据传输是双向的。

3.优点:单总线技术具有线路简单,硬件开销少,成本低廉,便于总线扩展和维护等。

二、单总线通信过程

1.初始化

初始化过程 = 复位脉冲 + 从机应答脉冲。

主机通过拉低单总线480 ~ 960 us产生复位脉冲,然后释放总线,进入接收模式。主机释放总线时,会产生低电平跳变为高电平的上升沿,单总线器件检测到上升沿之后,延时15 ~ 60 us,单总线器件拉低总线60 ~ 240 us来产生应答脉冲。主机接收到从机的应答脉冲说明单总线器件就绪,初始化过程完成。

初始化时序图如下所示:

2.写间隙

写间隙有两种,包括写0的时间隙和写1的时间隙。

当数据线拉低后,在15 ~ 60 us的时间窗口内对数据线进行采样。如果数据线为低电平,就是写0,如果数据线为高电平,就是写1。主机要产生一个写1时间隙,就必须把数据线拉低,在写时间隙开始后的15 us内允许数据线拉高。主机要产生一个写0时间隙,就必须把数据线拉低并保持60 us。

写时间隙时序图如下所示:

3.读时间隙

当主机把总线拉低是,并保持至少1 us后释放总线,必须在15 us内读取数据。

读时间隙时序图如下所示:

三、单总线通信设备

比如DS18B20、DHT11等都是使用的单总线协议通信。

温度传感器DS18B20的参考程序链接:http://blog.csdn.net/zhengqijun_/article/details/52515977

网友A:
单总线最重要的就是时序,对时序要求很严格。多了时间不怕,就怕时间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总线最重要的就是时序,对时序要求很严格。多了时间不怕,就怕时间少了。 ...

恩,单总线就是靠时序识别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