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转】添加Altium Designer 3D封装

楼主(2016-12-21):
我在网上看到别人画的3D模型电路板感觉十分漂亮。如果能将二维图形用3D效果展示出来,是不是显得十分cool!

因此参考了网上的教程,创建了自己的第一个3D封装。

首先要画一个3D效果图,肯定要借助一些画图软件,比如solidworks、UG、ProE等制图软件,这些软件都可以画出3D的效果图。那要不会使用这些软件怎么办呢?自己画3D效果图又嫌麻烦,那这里提供一种去网上下载的方式。

网址:http://www.3dcontentcentral.cn/

自己去上面网站上搜索自己需要的封装即可,注意:下载的文件格式必须是.step文件!

下面我们来讲讲具体怎么将3D模型添加到PCB库中。操作步骤如下:

1. 下载好所需的3D封装文件。格式为.step

2. 打开Altium Designer软件,进入PCB库文件编辑,找到所需要添加的2d封装。

3. 点击Place -> 3D Body。

4. 选择Generic STEP Model,然后点击Embed STEP Model。

楼主:
5. 找到下载好的step文件的存放路径,双击。

6. 修改3D模型在空间中的位置,下图中的X、Y、Z共同构成了模型的位置,具体修改请参照自己的实际情况。

那么如何进行2D与3D空间的转化呢?2D -> 3D :按数字3键,3D -> 2D:按数字2键。

如何不同角度观察3D效果呢?  按住Shift + 鼠标右键。

7. 下面展示一下3D模型的效果图。

最后再来看一下3D制作的电路板

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很炫酷。那就赶快去创建自己的3D模型库吧!

网友A:
赞一个,牛X。3D做好了,也是很牛X的,不过需要现在cad上面做好模型的,一个人很难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牛X。3D做好了,也是很牛X的,不过需要现在cad上面做好模型的,一个人很难搞定的。 ...

正规开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