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转】altium designer网络标号和总线设计

楼主(2016-12-21):
在Altium Designer这个软件中,在设计层次原理图的时候。网络标号可以代替两 根线的连接,显得美观大方。但是在多个端口相连的时候,一般不会选择网络标号相连,而是选用总线设计。

下面三种连接方式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

1. 直接用线相连。如下图所示:

2. 使用网络标号相连。如下图所示:

3. 使用总线相连。如下图所示:

从总线设计图中可以看出,总线设计也使用了网络标号。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使用的是一根总线,如果没有网络标号,将不能确定线与线直接的连接方式。所以必须要使用到网络标号!

那既然要使用网络标号,那为什么不直接使用网络标号,为什么还要采用总线这种方式?

线在原理图上的连接不方便或者和其它线交叉的很多,让人不容易看到线的走势,使用总线和网络标号的目的都是让原理图看起来很整齐,一目了然!

因为网络标号是为了线与线之间的连接方式,采用总线设计是为了使信号的连接看起来更加清楚,不至于为了找一个网络标号,全图搜索。

网友A:
一般使用第二种办法,使用网络标号对接。第三种不常用。

网友B:
第二种很常用, 但是第三种比较清晰, 作为技术交流的图纸, 多采用. 容易识读
也值得了解和掌握

网友C:
图上的第二种方式比较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