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转】焊接技巧 -- 拖焊

楼主(2016-12-21):
最近我在做一个项目,在焊接VS1003这个芯片的时候,发现它的引脚距离好近,很难进行焊接。于是我上网搜到了一种焊接方法 -> 脱焊。

下面来看看怎么样脱焊:(下面的图片是从网上搜来的)

1. 把引脚和焊盘对齐。这步十分重要,初学者需要的时间多点都可以。因为一旦引脚不对应,后面的焊接都是没有用的。

特别像这种引脚特别多,间距有特别小的芯片。如果看不清楚,可以使用放大镜观看。

2. 用锡将芯片固定好。

芯片对齐之后就用锡将芯片固定好,防止在焊接过程中芯片移动位置。

下面是芯片固定好的照片,

3. 加一点锡丝,保证每个引脚都能够粘上锡。

4. 下面就开始进行脱焊了,在烙铁头上粘上松香。

5. 用烙铁从左至右开始进行拖焊。

如图所示:

下面是一面脱焊完成之后的效果图。如果在拖焊过程中有引脚没有分开,那就继续使用松香拖焊。直到所有引脚分开。

下面是整体完成效果图:

我在焊接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1、 焊接过程中要控制好温度。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太低不能熔化锡丝,太高对焊接仪器不好,并且温度过高也容易将芯片烧坏。因此在焊接过程中,要控制好温度,一般在300 ~ 380℃之间。

2、 焊接之前一定要对齐芯片!!!在芯片固定之后,是很难移动芯片的位置的。所以芯片引脚要是没有对齐,接下来的焊接是没有用的。

3、 因为有些芯片的引脚特别近,我在焊接的时候是焊接的VS1003B芯片,它是封装是LQFP48。这种芯片的引脚又多,距离又近,在焊接的时候十分麻烦。我第一次焊接的时候,花了好长时间才将所以芯片的引脚分开。这里要注意防止焊接时间过长,温度过高将芯片烧坏。

4、 拖焊最好不要使用电烙铁圆头的,这种烙铁头不方便拖焊。一般使用的刀头或者马蹄铁头的烙铁。

5、 焊接之后,由于松香的使用,会在板子上留下一层黑色的物质。可用洗板水或者酒精洗去。

6、 焊接直插型的器件,焊接的时候边焊接边给锡就可以了。焊接电容电阻等贴片型器件的时候,先在一边镀上锡,再一只手拿镊子夹着贴片器件,另一只手拿电烙铁,两只手同时操作,烙铁熔化锡的时候,将贴片引脚放在锡中固定。然后在另外一边上锡,最后在美化一点就可以了。

7、 焊接的焊点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最好有点发亮,显得美观。

8、 使用完电烙铁之后,要在烙铁头上镀上一层锡,可以防止氧化,起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A:
这个真心需要技术,我搞这个脱焊,一个小时才拉开所有的焊锡,差点没搞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心需要技术,我搞这个脱焊,一个小时才拉开所有的焊锡,差点没搞死。 ...

用吸锡带吸走多余的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心需要技术,我搞这个脱焊,一个小时才拉开所有的焊锡,差点没搞死。 ...

多练练,熟能生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吸锡带吸走多余的焊锡。

恩,可以这么玩,
不过要防止虚焊